显卡与主板维修

楼主(2011-12-26):
    今天真高兴居然用肤浅的知识修好了一个显卡两块主板。显卡是开机花屏,测一下芯片供电与显存供电正常,师傅说只要供电正常就是芯片问题(师傅留一手就只教了这么多)那就压芯片吧。因为之前压坏过所以这次特别小心,(上次是用的力度太大了,把锡球弄成一堆了。)压完后上机无问题居然亮了。那个兴奋啊,另外两张主板一张是梅杰(可能打错了)的,给CPU供电的MOS管坏了,这个我测得来。另外一张用修显卡的方法压桥后好了。但最后一张插12V就断电,换了MOS管还是不行,也许是CPU管理芯片坏了,(说实话我还找不到该芯片在什么位置,)想在网上查得资料可惜我还没有成为正式会员。只有多努力了。

网友:
加油吧,我们换个角度老师可能交给我们的更多。

网友:
那倒也是,靠自己总结出来的经验那才是一生难忘。谢谢你的提醒。凡事都具有双面性。就像我们有时候说的我们感谢我们的朋友和我们的敌人。

网友:
是的,我也是新手来的,有太多的东西还不知道,请师父们多点指导,谢谢

网友A:
你用什么压的,没有BGA返修台吗?如果有没什么好兴奋的,我第一次用BGA修好主板,一点也不兴奋,因为这不是技术,只是会用个工具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什么压的,没有BGA返修台吗?如果有没什么好兴奋的,我第一次用BGA修好主板,一点也不兴奋,因为这不是 ...

维修就是种乐趣,因为喜爱才去做。也许是因为我现在和你不是一个级别吧,就好像一个中学生看小学生做5+5=10.小学生做对了自然会很高兴。

网友A:
我说的就是我不懂时候,和你一样的时候,我学硬件维修也就半年,其中四个月大部分还是要维修主机,实际学修主板也就二个月。。。。现在开始学修液晶。。。下年开始学修笔记本。。。。。。。。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说的就是我不懂时候,和你一样的时候,我学硬件维修也就半年,其中四个月大部分还是要维修主机,实际学修 ...

历害,这也就是我想发展的方向。我现在在学台式机主板与液晶显示器(师傅就会这两样)学出来我也再考虑学不学笔记本。有时自信不足。

网友B:
楼主基础不错 如果有时间可以参加论坛的远程学习 有理论知识 再加上你师傅教你的实践  相信你不用半年就成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基础不错 如果有时间可以参加论坛的远程学习 有理论知识 再加上你师傅教你的实践  相信你不用半年就成材 ...

没什么理论,所有的理论99%是从网上学来的,等师傅教,下辈子也可能学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