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K一下人品,第一次碰到AM3 CPU问题

楼主(2011-12-26):
碰到AM2 CPU开不机、花屏的问题没少见,尼玛,今天第一次碰到AM3 CPU的问题
朋友要我帮他装一台机子,AM3 220、2G DDR3 、WD500G、技嘉M68的板子,机子组装好后开始分区装系统,一切很正常 ,草,GHOST在解压驱动的过程中出现错误 。一看到这个提示心就提起来了,一般碰到这个问题不是内存就是板子的问题。二话不说直接检测内存,PASS. 硬盘也顺便MHDD,PASS,难道我的系统有问题,换了个系统再安装,涛声依旧,换电源跟硬盘数据线,“脏话”。傻了.....不会是板子吧。刚好手上有一块备用的技嘉M61板子,不过内存是二代的,换上后问题一样的。这一下很无奈,很不情愿去怀疑CPU问题(开机、分区、GHOST都正常),换了个AM3 240的,这下问题终于解决了。一句话尼玛的AMD

给大家长经验了

网友:
CPU问题不常见,但是,会轮到的

网友:
谢谢你无私的分享,以后我们也有前车可鉴

网友:
谢谢你无私的分享,对我们可有用啊!

网友:
谢谢楼主,使我长了经验。

网友:
给大家长经验了

网友:
CPU也会这样,从没见到过。你真是不走运。

我上次装机碰到主板短路,商家是这样弄的,把固定主板的螺丝孔下面用塑料隔开,才开机正常了
有次装机 机箱短路 尼玛 还以为板的问题
火啊,最怕装机出问题,浪费时间跟精力,如果是维修机就有钱捞了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啊,我也讨厌AMD呀

网友:
等下不能上扣扣也是CPU问题就死了!!     MD一切隹有可能.....

网友:
CPU也会这样,从没见到过。
学习经验了

网友:
amd的cpu就是容易,我是见识amd的厉害了,如果有板子是用amd的首先考虑amd的cpu听我的没有错

网友:
我都遇到过笔记本cpu坏的

网友:
AMD 的CPU 不错啊,一直在出啊,我第一台机器 自己配的就是 AMD 4000+  07年配的,昂达N68S 主板 一直用到现在 啥毛病都没有,很好用啊!现在装机都是 首选 AMD

网友:
我装机一般都是AMD为主。没说所有的AMD U都有问题,相对于Intel的U问题真不少。不跑码我手上好几个,花屏的一个,这次又来了一个AM3。

网友(点评):
楼主要多发些分析过程我先死顶

网友:
学习了,感谢你的贡献。

网友:
AMD的U ,最不稳定,容易坏。我见过的有好几个

网友:
AMD的都是浮云

网友:
那个硬件都有问题,现在所谓的翻包CPU,好运气就拿货拿到好的,黑仔就真是当黑了。

网友:
U出问题的不多 会不会是和主板不兼容哦 没准 换个其他主板又没得问题了

楼上没看清楚题目吗
你是装机装的少经验就少容易碰到瓶颈
兄弟没看我换了另一个M61的板子也是一样的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