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F83SE电池问题

楼主(2011-12-26):
华硕F83SE用电源适配器能开机,电池开不了机,用电池开机,总是开到一半,电脑就关闭了,,,给电池充电,充不进去,。。

网友:
看看充电电路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换个电池试试   最准确

网友:
电池坏了,F83电池容易坏。换一个OEM 200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OEM是什么?

其它厂家给华硕F83代工的

网友:
估计不是搞维修的,更换电脑稳当

网友:
找个电池试一下,坏的可能性很大

网友:
遇到过电池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