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装不上系统一种方法

楼主(2011-12-26):
今天拿到一台神州笔记本,来用户是近系统的时候报警,怀疑是系统问题,就想重装系统。但是关了机以后发现系统坏了进不到了。想从光驱启动,光驱是坏的。想从usb启动但不支持。根据经验把硬盘拆下来拿到台式机上ghost完再到笔记本上解压。呵呵,果然奏效了。解压到进系统一切正常。

网友:
好方法,但这招有时对付东芝的老本子会不好使。

网友:
N年就知道了呀,哈哈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啊,,,,,

龙盛一号?现在 在哪里开店?
同意!LZ这完全是对付小白的!

网友:
用过此法。楼主共享精神可嘉,赞一个。

网友A:
有再新鲜点的招没,如果GHOST上去不能启动解压怎么办???

网友:
都用这招啊++很管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忽悠人家换硬盘呗!哈哈

优盘量产应该可以支持USB-CD-ROM启动呵呵,我的优盘就是双启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再新鲜点的招没,如果GHOST上去不能启动解压怎么办???

解压不了有梁总情况,一种是mbr损坏重建就可以,另外一种是机器不支持ghost的系统,国产的基本没遇到过,sony和hp的遇到过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优盘量产应该可以支持USB-CD-ROM启动呵呵,我的优盘就是双启动的。

请问  怎么个量产法呀??软件扩大优盘容量么,或者是老毛桃那样的弄法么??

网友:
呵呵。这种方法听过。但没用过。呵呵让大家   笑话了。

网友:
有的驱动不支持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请问  怎么个量产法呀??软件扩大优盘容量么,或者是老毛桃那样的弄法么??

里面就是我的优盘量产之后的结果,

新建 Microsoft Word 文档.rar

网友B:
引用 网友B:
里面就是我的优盘量产之后的结果,

优盘量产成功最好,不成功便成仁。量产失败可能会是优盘容量变小也有可能使优盘报废。看技术了,我是新手,但是第一次金士顿4G鑫创主控芯片量产成功了!第二次金士顿8G群联主控芯片量产失败,容量减少200M左右,然后再次量产又失败容量又减少200M左右!然后就不敢再量产了!悲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优盘量产成功最好,不成功便成仁。量产失败可能会是优盘容量变小也有可能使优盘报废。看技术了,我是新手 ...

呵呵 真是技术问题么?

网友(点评):
没遇到过这种情况 哈!

网友:
我今天就遇到了这个问题        记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呵呵 真是技术问题么?

网上有量产教程和软件

网友(2012-10-04):
我还没试过,谢谢了见识了

网友E:
受教了,不这样做难到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网友:
转到台式机太麻烦,还得来回开机,硬盘拿出来,接USB口快,找一个开机好的电脑,直接装然后不用重启,安全删除就可以了

网友:
楼主的办法 地球人 都在用

网友:
有些笔记本不能识别DOS命令,这也不失为一条路

网友(2013-04-02):
引用 网友E:
受教了,不这样做难到还有其他的方法吗
应该还可以网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