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6):
客户拿来i机器开机蓝屏,根据经验可能是系统问题装了系统不行,扫描硬盘无坏道,拆开主机发现实两张内存条拆了其中一条开机能进系统了,关机只插另外一条还是进不到系统。换张内存条OK
硬盘

网友:
这算什么呀,来这的99%都知道这个,不过精神可嘉。。。。。

网友(2012-03-11):
对啊 要和楼主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
那内存太垃圾了吧
内存条不容易坏的 ,一般要坏都是灰尘引起的, 2年清理一下就可以了,要不回潮起来就容易短路。

网友:
内存不一定坏,可能是两个牌子或参数不一样兼容性不好造成的

网友:
这是基本常识 都知道的

网友:
怎么先装系统呢?可以用U盘PE工具试试

网友:
新手上路,大家也都是这样过来的。

网友(2013-12-30):
我也有一台看开机进系统就蓝屏的内存也换了还是一样,不过值得一提的是冷开机才会蓝屏也就是关机十几分钟再开机才会蓝屏,不知道有没有哪位大哥遇到过这样的现象给小弟指点一下

网友(2015-11-08):
楼主发这帖子也不嫌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