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精英945GCT-M主板维修一例

楼主(2011-12-26):
(图片)

网友(点评):
待机的时候,南桥没有发热吗?

网友:
LZ台式机也换桥啊    我这桥坏都是不修的

网友:
做实例是提供思路,换桥有没有价值,要看客人的意思,客人对坏板情有独钟的话,修的钱够换新板也要修好。

网友(2012-04-02):
主要是思路了
想修就得花钱,不想修就换新的
一般真是这样的 换班也是换旧的 很多客户还是喜欢自己原先的 多花点钱都愿意修

网友(2011-12-27):
南桥坏,还有别的快速判断方法,紫线短路,一般不是网卡就是南桥,很好判断的,当然也要注意1117之内的或是其他型号

网友:
这个板子是客户拿来修的,说南桥坏,不修了,然后不要了,自己修好,可以买二手板,也能买到150左右,南桥也是旧板上拆的,没什么成本,就是辛苦费.

网友:
我这边有很多块板都是紫线对地短路,难道都是网卡或南桥坏吗

网友:
有遇到这样的情况,我的是5VSB对地短路,1117烫的厉害,去了网卡后还是一样,也是南桥问题由于没设备就没管它。至今在仓库里睡觉呢!

网友:
学习了都是是高手

yzz163 -10 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主板昨天卖了150元.也没算白辛苦,

网友(点评):
都是客户不要的,才下功夫修好的,哈哈

网友:
桥坏了应该是发烫才对,楼主没摸摸南桥是不是发烫,触摸法判断一下。

网友A:
楼主说CPU供电正常,是怎么测量的?5VSB不正常能正常开机吗?

我也奇怪,都不能上电了,怎么测CPU供电正常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楼主说CPU供电正常,是怎么测量的?5VSB不正常能正常开机吗?

英雄所见略同

网友(2012-04-02):
引用 网友A:
英雄所见略同

强行上电时,是可以测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