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板卡维修 这个热风枪 能用吗

楼主(2011-12-26):
安泰信858A 无刷风的
新人练手用 最大件就是拆IO 够用吗
便宜还够用就行的 推荐下也好
技术参数
型号
AT858A
电源电压
AC220V/50Hz
功率消耗
700W
气泵气流类型
无刷风机柔和风
气流量
120L/min(最大)
温度调节范围
100~450℃
显示方式
LED发光管    LED数码管(分辨率1℃)
手柄长度(含手柄线)
(包括手柄线)1.20m
外观尺寸
151(L) ×100(W) ×153(H)mm
重量
约1.5Kg
噪音
<40dB

网友:
我用的是850

网友:
拆IO足够了

网友:
安泰信858A很好用,我才买一台不久,102元,温度达到时,电源灯闪动,除兆桥芯片和PCI. AGP插槽不能坼外,其它所有芯片均能吹下来.
建议买安泰信858A,它价低,买858 B多个显示,无议意,
缺点:这类手把带风扇的,输出均不足.拆装AGP插槽你就别想了.
楼主你练手选它没错.十分超值.

网友(点评):
AGP槽用风枪能拆得下来?

网友:
只要不是 质量很差的就行,加上个人的技术就好了

网友:
维修不好搞啊!买这些工具都要好好考虑!

网友:
是呢,现在的经济这样差,搞什么店都不好搞了~

网友:
建议852D,这个价格也不高,效果好!

网友:
回彭大伟,热风枪能吹下AGP,但手把带风机的热风枪如858就难吹下来,850型可能行.

网友:
温度适中就可以了

网友:
够用了哟。我以前都是用这个的。不过现在都用850了。风枪早不用了

网友(2012-01-30):
可以用吧,手艺好点就可以补上了,

网友:
旋转柔和风的风枪好上手,好操作。

网友:
我正想买一个,看了下858A性价比确实不错,也打算就买个858A的。现在淘宝最低是106元。

网友:
新人 来过   这东西还没用过  不敢上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