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板卡 用的热风枪 可以吗

楼主(2011-12-26):
安泰信858A 无刷风的
新人练手用 最大件就是拆IO 够用吗
便宜还够用就行的 推荐下也好

网友:
出到858了啊,我的还是852呢,够用了

网友:
干笔记本显卡都可以 呵呵

网友:
够用了 我一般 330度风速二档

网友:
我平时都是用400度.3.5级风力!!吹半分钟左右!
同意楼主:
5.0
珠穆朗玛峰
同意楼主:

网友:
啥叫维修?
同意楼主:
我也是 400度 风速3.5 但是吹时间长了 原件肯定受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