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20 开机报警

楼主(2011-12-26):
  该机是PM45加独立显卡,开机电流能加到0。9,屏幕不显示,有循环的嘀嘀报警声,每次响七下。上不上内存报警一样,CPU复位正常,BIOS刷过。请问高手是哪里问题?

网友:
键盘拿了看看,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把外置去掉。,点板看看。

网友A:
额,接触不好还是咋滴,今天就遇到了一台接口有点儿问题的,也是这个现象。

网友B:
显卡报警?加焊过没?不费事的先搞搞看。

网友(点评):
感觉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额,接触不好还是咋滴,今天就遇到了一台接口有点儿问题的,也是这个现象。

不是接触不好,一直就没好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报警?加焊过没?不费事的先搞搞看。

不上内存也是一样报警,和显卡没关系吧。

网友:
建议把显卡搞一下。。或是你的内存有问题。

网友:
我看见有朋友说是时钟  你把时钟打一下  看一下是不是晶振的问题

网友:
手上有个不触发的1320 没修好

网友:
这么复杂呀,,没修过这机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