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 ASROCK主板G31M-VS2 Q754芯片型号

楼主(2011-12-26):
二手主板
被人动手脚了。

网友:
看位置像是 内存供电的 IC 呢   搜搜图纸吧  仅供参考

网友A:
我有个华擎G41主板,和楼主主板一样,那个Q754是4501AGM

网友:
Q754位置的IC应为:W83321G ,具体的楼主可以查两MOS管的反馈可以判断!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有个华擎G41主板,和楼主主板一样,那个Q754是4501AGM

谢谢
装上4500以后,跑代码了
但是一直 FF-C1-C4-25-26-78 然后再一直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