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芯片上电老击穿GS级,求高手给指条明路,多谢!

楼主(2011-12-26):
修理过好几个这样的本本,不开机,第一个拆开后发现没有系统供电,测量发现场馆GS极击穿于是将上下场馆和供电芯片全部换掉,在测量都是正常的,但是一上电,发现电感还是不出电压,一测量芯片发现控制场馆G极和S级的的两脚阻值为002,击穿,两个上管的G级和S级又是击穿了,但是把芯片拆掉在测量两个上管是正常的,没被击穿,测量拆掉芯片的G级和S级两脚是击穿的,觉得奇怪,后极正常,场馆也都换的好的啊,怎么会被击穿呢,而且场馆没被击穿,单单击穿芯片的G级S级,于是在把这个坏的芯片重新焊上,在测量芯片连接场馆G极和S级两脚,发现阻值正常,在测量场馆的各个级的对地阻值也正常,于是上电,发现G级和S级又击穿了,还是芯片的击穿,场馆正常,还有另一个本是CPU供电芯片的控制极G级和输出级S级也是击穿,但是场馆的GS级是正常的,现象一摸一样上电就击穿,拆下来在焊上就正常,这个问题都折磨的我苦不堪言,所以摆脱明白的给指条明路,在下万分感谢!

网友:
你量的短路是不准确的,其实不是短路,是有电,没放电完全。

网友:
是的,放下电就没有了!我也遇到过,很有可能LZ故障不在这里!

网友:
场馆的GS级存在充放电只说,据我所知,芯片这个脚不会充电,因为芯片是依靠BST自举升压控制G极输出的,所以不存在充电一说吧

网友:
有大电流还是咋滴,开机瞬间就击穿了。。。。。

网友:
查反馈电路。

网友:
对   指定是反馈电路的问题

网友:
我相信故障点不在这里的说法

网友:
反馈电路 ic芯片不良或虚焊

网友:
对照电路图看看每条线路是否通的?检查中间是否有电阻损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