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子 能连网 但下载 的速度慢

楼主(2011-12-26):
机子 能连网 但下载 的速度急慢 换其他的机子 没问题 不是集成显卡 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我碰到一次是学校校园网的,锐捷可以认证,但是下载速度只有几KB,换了网卡也一样,最后把网卡自适应改为10M就正常了。

顶!!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如果确定不是线路的事看这个设置方法吧http://www.hezepc.cn/thread-34-1-1.html

网友:
发截图 怎么改 让我看看 我家的电脑也慢

网友(点评):
是的 在这里发这样的问题是会被扣分的 哈哈

网友:
是不是属性里,高级的那个10M全双工?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意楼上的 如果确定不是线路的事看这个设置方法吧http://www.hezepc.cn/thread-34-1-1.html

   谢谢 这个办法可以 改了 就好了 学习了

网友:
试着换网卡看看 还慢的话 换网线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