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帮帮新手解惑啊

楼主(2011-12-26):
请问大家什么叫对地阻值,对地电压啊,我看资料里都有,是什么原理啊,还有那个对地阻值,那个对地点怎么选择啊,还有对地电压,是不是都选个壳子啊,还有那个对地点跟测量的地方有什么联系啊,通不通啊。

网友:
对地阻值是指测量点与地之间的阻值,是判断故障的重要手段,测电压时一端接地(地为0V)、一端接测量点。有变压器时区分冷地与热地。

网友:
我看我们师傅经常那样测,但是怎么知道一个芯片的好坏呢

网友:
额,能帮我解释一下吗,就是教我怎么选择接地点

网友:
接地点一般都选择板子周边的螺丝孔

网友:
大家可怜可怜我这个小菜鸟吧

网友A:
对地阻值,和对地电压都一样吗???

网友:
说的是对地阻值,其实我们一般用的都是二极管档,准确说法是二极体值。。。

网友:
我晕你还是多看看书吧、、

网友B:
我就是不懂怎么知道一个芯片的好坏

网友C:
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满足了需要输出的电压有没有出来,工作条件满足,没输出就坏了

网友D:
好了我承认我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A:
对地阻值,和对地电压都一样吗???

对地电阻是指测量点和公共接地点之间的阻值;同样对地电压即测量点和公共接地点间的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就是不懂怎么知道一个芯片的好坏

恩恩,对对,新手的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了我承认我是小白

呵呵,我也是啊

网友:
对地阻值 :就是测试点和地之间的阻值大小
对地电压: 就是测试点和地之间的电压
一般都是用万用表黑笔接地   红笔测

网友B:
引用 网友C:
芯片的工作条件满足不满足,满足了需要输出的电压有没有出来,工作条件满足,没输出就坏了

那比如一个MOS管你怎么知道它的好坏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B:
那比如一个MOS管你怎么知道它的好坏呢

若N沟道MOS,(供电电路常用),则取下测量,红S黑D,二极体值为400左右为好,最常见坏掉的为击穿,就是为0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E:
若N沟道MOS,(供电电路常用),则取下测量,红S黑D,二极体值为400左右为好,最常见坏掉的为击穿,就是为0的 ...

灰常感谢,但是还有许多另外不明白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