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寸液晶不插屏线可以点亮灯管,插上屏线后过两秒灯管就 ...
17寸液晶不插屏线可以点亮灯管,插上屏线后过两秒灯管就灭了,什么原因

楼主(2011-12-26):
17寸液晶不插屏线可以点亮灯管,插上屏线后过两秒灯管就灭了,什么原因?
不插屏线,我开了20多分钟,灯管都是亮着,一把屏线与屏连接后,过两秒灯管就灭。求答案。
原因

网友:
屏电路可能有短路,电源带载能力差,驱动板问题.

网友:
今天我也碰到了,换的驱动板,没事了

网友:
屏供电是否短路 了 关机 插上屏线测屏供电阻值 在开机 测屏供电电压 是多少

网友:
可能屏短路了、

网友:
负载能力差。。把屏线插上,,看驱动板上的电压值。重点查稳压输出电路上的滤波电容容值。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驱动板代换一下 测试

网友:
驱动板 我遇到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