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mos管合成一个mos管的应急方法(高手就不用看了)

楼主(2011-12-26):
mos管的种类很多。我们用的最多是增强型mos管它又分为N沟道和P沟道。区分方法如图 如果我们手头上找不到AO4609这样的复合管(它的内部一个N沟道一个P沟道) 它的内部资料在 网站中可找到。我们只要找一个内部结构和mos管2一样的N沟道Mos管和内部结构和MOS管1一样的P沟道两个管子想办法代替就行了。我在旧板上找了AO4407和AO4422 它们正好是和AO4609中的MOS管2和MOS管1结构一样剩下的就是连线了

网友:
学习了,谢谢楼主分享!辛苦了!
我也经常这样干

网友:
看不大懂。呵呵

网友(点评):
哪儿看不明白我再补充或者是再发贴

网友:
了解一点,但是看了头晕

网友:
看了有一点明白,还得实战下。

网友:
关键是多出来的焊哪里

网友:
可以采用  错位叠加的方式  我经常这样干  因为谁都不会备齐所有的配件的 很多都需要我们自己想办法解决

很多别的地方修不好的  可能就是没处理好损坏零件的代替办法  只要你能解决 你就比别人技高一筹  你就是高手!

网友:
我还是看不懂,但是支持一下

哪儿看不明白我再补充或者是再发贴

网友:
我也是 刚刚能看懂一点 但是不知道怎么去实践

网友:
你们是用胶固定的不?

网友:
我怎么看不到图片?

网友:
没地方焊接固定,散热是一个问题

网友:
新手,没看太懂,在去查查资料

网友:
办法不错只要有空间可以这么干做好绝缘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很有创意

网友:
这个...还真行,可以有,没空间就飞线吧,办法是想出来的。

网友:
看来看不懂的人较多...

网友:
不明白楼主 啊

网友:
上次遇见了这个4609 这个管子  我没仔细查 但确实坏了  找到一片同样的板子 换之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