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了一块电源有些疑问请各位师傅进来看看是拿出了问题?

楼主(2011-12-26):
今天修了一块电源,客户刚拿来的时候无电压,打开一看发现电容爆了,保险烧了,13007烧了,更换后接上电一测,绿5V和紫5V都有电压就是不触发,请问一下是哪一路电出了问题,谢谢!

网友:
是什么电路?要是494的话。查查看4脚8和11脚的工作情况。各个击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494和339已经更换故障依然存在。

不是让你换。是让你检查它们的工作条件。。。换有什么用?

网友:
494这边有两个并排的三极管,查查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是让你换。是让你检查它们的工作条件。。。换有什么用?

哦  师傅查了工作条件不对请问是哪坏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