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主板保护

楼主(2011-12-26):
一块965的V星的主板。放CPU就保护。不上CPU就不保护。高手们帮忙解释下这个是为什么啊、?

网友:
检查MOS管,还有就是电源IC

网友:
目检下,电源芯片旁边是否缺件

网友:
电容。。还是电容。。把电容拆下来个个测量。

网友:
检查CPU供电MOS管,一般是某个上管不良或者软击穿导致

网友:
先上假负载,测电压是否正常;另遇到很多都是电源电容的问题,将CPU周边的大电容全部换了

网友:
大部分情况为CPU供电场管坏,一部分为IC坏,当然还有CPU坏或没上对及北桥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