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CPU座上的塑料盖怎麽拆

楼主(2011-12-26):
我的主板CPU座虚焊,想加焊一下,不知塑料盖怎样才能不损坏的拆下来,不拆加焊时会烤化的,邦邦忙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我是用薄刀片在座子没锁紧扳手那一边,上盖的底部与下部的空隙间插进往外别开,往上打开,另一边就很好拆下了。期待高手的好办法。

网友:
我一般都是用镊子拆的,先找块料板练习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