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戴尔开机不显示,电流0.9A

楼主(2011-12-26):
今天拿到台戴尔D400,开机屏幕闪一下LOGO,然后就暗下去。
电流正常触发到1.35A的时候掉到0.9A,仍旧黑屏,报警2短鸣声。
本来想咔嚓内存,老师叫我试试是不是电源适配器插头接触不好,我把插头换了一个并且在插上的时候使劲儿给它转了个十几二十圈,然后直接OK进系统,烤机正常。
戴尔机器怪胎。。。。
以上内容如有雷同,请勿喷。

网友:
电源头有问题都会不跑内存的吗

网友:
没有见过。

网友:
适配器的电压不稳,内存的供电不满足,就会不过内存

网友:
怎么感觉像是屏暗不稳定

网友:
可调电源电压不够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