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液晶电视故障请教

楼主(2011-12-26):
有一台型号为KLV-46J400A液晶电视,故障为开机后灯管可以点亮,声音正常,但是屏幕暗黑,应属于黑屏一类故障,检测电源输出12V、15V、3.3V正常,故排除电源板的原因,请教各位师傅,下一步应如何查找,谢谢!

网友:
屏的驱动电压有吗

网友:
屏的驱动电压如何检测?

网友:
灯管能点亮不还有屏供电正常不

网友:
查信号吧。应该是信号没有发出,。

网友:
有信号,换台有声音,灯管亮但是黑屏,有没有高手给个思路

网友:
请教一下,逻辑板是否为主板集成

网友:
背后如图所示

网友:
楼主修复故障了未,这版人气好差呀,都没几个人,楼主修复了,麻烦告之一下呀,我也想知道哪里问题,看你的陈述,我也没思路了,

网友:
是灯管亮 黑屏么,个人觉得应该是驱动板~

网友:
这样的故障不能排除因灯管老化导致芯片检测出错,单点灯管一般都能亮的原因是没有了芯片的检测,你可以先动动灯管的个个两端是不是虚焊解除不好。

网友:
好的,准备睡觉了

网友(2012-02-07):
把驱动板到逻辑版的信号线拔掉看看是否白屏?如果白屏亮度正常那么灯管就没有问题了 这样的话故障可能出在逻辑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