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D-LINK DES-1024D电源集成块的型号

楼主(2011-12-26):
D-LINK DES-1024D电源集成块烧炸了  看不到型号

补充内容 (2011-12-27 22:16):
我对了无数的电源集成电路 没找到相同的  它的1脚是内MOS管的S极 2、5脚接地 3脚启动和供电 4脚接光偶  7、8脚内MOS管D极
我是想将原板修好

补充内容 (2011-12-30 23:24):
型号是A6351

补充内容 (2011-12-30 23:28):
请给我答案的朋友再给我联系 我好记住你的ID

网友:
用液晶的适配器改就ok了

网友:
看下电路和电路图对比.就应该知道是什么型号了

网友:
换一片咯。。。。。

网友:
找个电压一样的不就行了?

网友:
我对了无数的电源集成电路 没找到相同的  它的1脚是内MOS管的S极 2、5脚接地 3脚启动和供电 4脚接光偶  7、8脚内MOS管D极

网友:
请大家帮我查一下 谢了

网友:
换板吧,。。。10.。。

网友:
我就是想知道这个集成块的型号 每个脚的功能都搞清了 就是代换也早修好了 但这个集成块和其它常用的都不一样 所以想请大家帮忙查一下

网友:
终于找到了是一位新朋友告诉我的 可惜我没记做他的ID 谢谢
型号是A6351

网友:
精神可嘉,值得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