亮度打不高

楼主(2011-12-27):
十七寸的,对比亮度达到最高还是很暗,但自动调节就正常。手里刚好有块电源板直接换了不行,又把另外一台一摸一样的拆开对换确定为驱动板的问题,怀疑驱动板给的两组电压不对,就直接短接五伏过去还是不行。请问高手们这是驱动板那块问题啊

网友:
程序刷一下试试。

网友:
我估计灯管快要坏了

网友:
我遇到的情况和你的差不多,是开机量一下然后就暗, 然后去保护感觉也不亮,最后换的高压板好了

网友:
亮度一般灯管

网友:
哥哥弟弟们恭喜我吧修好了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啊哈哈。。。。激动啊哈哈哈哈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哈。。。。。。。。是mcu旁边的一个八条腿芯片坏了,型号忘了明天发上来。不是BIOS饿。。。。。是通过代换修好的,还没研究出起什么作用。1234脚都是接地的。有高手知道的分享下

网友:
驱动板供电不足

网友:
进工厂模式 调节下 就可以了
怎么进 摆渡一下

网友:
我也感觉是灯管,

网友:
供电不足问题

网友A:
八脚 的 是24C 系列的芯片

网友:
24C02清零,或换新。

网友:
进工厂模式,恢复出厂。

网友:
可以程序有问题

网友:
测下灯管有没有坏掉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脚 的 是24C 系列的芯片

是的,请问兄台它是做什么用啊?

网友:
进工厂模式然后恢复出厂设置,或者按工厂模式里的自动调整,具体的我记不清了

网友:
你的机器高压和灯管没有什么问题  应该是驱动板上的存储器坏了 或者是数据紊乱  重新刷一下程序 不行就换了存储器 再刷程序应该能解决你的问题

网友:
灌水的 太多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的,请问兄台它是做什么用啊?
用户信息存储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