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论坛里有个发帖子是修屏的

楼主(2011-12-27):
他当时发了很多照片,修屏的过程,我现在有个屏想修,想咨询他一下,结果怎么也找不到那个帖子了,有谁知道,告诉我他的用户名,在这里谢谢大家

网友:
你 的屏是什么问题?这里面很多高手的呵呵,

网友:
屏型号是LTM190M2-L31三星的,当时把屏线驱动板那断接反了,结果屏上部发黑而且有点打滚,把屏线正过来后就白屏了。平保险烧了,不接保险有5V,换上保险5v就不出来了,我这里正好有一块一摸一样得屏,测5v对地值只比正常的那块板低20左右,没有直接对地。测屏线对地值,从左边数第2根和第三根明显偏低。发现时直接进的主芯片,怀疑主芯片坏,不过我也不太确定,想找个会的人问问

网友(点评):
那就是你后面有短路的 呵呵

网友:
kayy就是專修屏的。問他吧。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