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390

楼主(2011-12-27):
如题这个本子进水了,拆开机年到TPS51120有腐蚀,别的地方没看到有进水的地方处理后,上电待机0.02A 不触发,没能3V和5V向后查了查到MAX8725E处如图 U50的123脚有19V的电压和MX8725E所控制的23脚也有18.5V左右的电有压,现在是U49全无电压控制脚也无电压。也就是BT+无电压。MX8725的弟4脚REF有4.18左右的电压,6脚ACOK有5.2V的电压,3脚ACIN有2.2V的电压,因为我不会看电路图,所以问一下,个人感觉3脚的电压不正常,是8725E坏所至ACIN的电压不对,还是后面有短路的地方电压拉低,也不确定U49AQ4422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路过  打瓶酱油

WJS5212011 -8 严禁灌水
万芯片 -10 严禁灌水

网友:
按时序查,这种故障好修

网友:
  打酱油的······

万芯片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给个思路。别沉了

网友:
你的3脚和6脚都正常,现在应该是芯片周围的电路问题,你查查12-14-17-11-10这几个脚

网友:
这么简单的也问  换个8725e芯片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