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4730,屏有背光。但不显图像

楼主(2011-12-27):
手上有台宏基4730,独立显卡板.屏刚亮时能看到有光标闪两下,然后就只有背光。我换了显卡芯片G98-630-U2还是这样。外接能感觉到有信号送到显示器上了,但是也不显图像。

网友:
灰屏不一定都是显卡问题,除非是显卡门内的那些显卡,屏也有可能的,前几天就碰到过一台

网友A:
独立显卡板,你换的是和原来的一样的吗,开机能看到光标闪的话,考虑一下屏上的问题,背光有的话你能看到灯管亮是吧,高压板应该没有问题,检查一下屏线,显卡板加焊一下,电流跑到多少啊?

网友B:
显卡板加焊一下

网友:
高压板应该没有问...

网友C:
恩 个人觉得应该外接看看能有图像不 如过没有 你看你那是正常亮机了吗

网友D:
看看屏上面 马片 有无供电  跟显卡有没有在通讯  测测差分信号电压  屏电压

网友:
换过屏也是一样啊。。而且外接也是如此。不应该是屏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看屏上面 马片 有无供电  跟显卡有没有在通讯  测测差分信号电压  屏电压

测过,8条信号线,其中有四条有波,另外四条只有高电平,1.2V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恩 个人觉得应该外接看看能有图像不 如过没有 你看你那是正常亮机了吗

外接没有图像,但能感觉到显示器已经接收到了主板发出的信号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显卡板加焊一下

显卡板上的显卡芯片是新换的,换前后故障现象是一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独立显卡板,你换的是和原来的一样的吗,开机能看到光标闪的话,考虑一下屏上的问题,背光有的话你能看到灯 ...

电流已经跑到了亮机。。屏已经换过,屏线也测过,都没问题。

网友:
会不会是电容电阻出问题了

网友F:
记得ACer哪款机型不放硬盘会有灰屏的,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外接没有图像,但能感觉到显示器已经接收到了主板发出的信号

那就是显卡没好  试试吧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吧

网友:
刷个BIOS准好。

网友:
这个和BIOS有关系吗?

网友:
当然 vedio bios也包含在BIOS中,而且这板子我修过。

网友G:
先刷个bios 试试  不行在干显卡 我到觉得是显卡  吧原来的显卡重新赶回去

网友:
我个人觉得还是屏幕的问

网友:
换个改良的显卡

网友H:
我个人感觉你应该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下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个人感觉你应该换个硬盘装个系统试下

根本就到不了装系统的界面。BIOS都进步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先刷个bios 试试  不行在干显卡 我到觉得是显卡  吧原来的显卡重新赶回去

想刷个BIOS,但没有BIOS程序啊,兄弟那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F:
记得ACer哪款机型不放硬盘会有灰屏的,试试看。

放了硬盘也是一样

网友:
显卡板你排除过了吗

网友:
优先刷BIOS啊。。。

网友:
测的条件都不说,怎么帮你???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如果外接显示正常。内屏灰屏。我碰到过。是屏的码片问题。换个就好了。

网友:
刷个BIOS,应该能好,如果刷BIOS还不行,那就没办法了,怎么看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想刷个BIOS,但没有BIOS程序啊,兄弟那有吗?

BIOS都进不了呀,那应该是显卡,BIOS刷了试下了。

网友:
没有BIOS程序啊。。哪位兄弟能上传一个??谢谢

网友:
显卡了,还用说吗

网友:
显存也有可能,,,以前修过一个把显存重新植株下就好了,

网友:
这机外接应该是正常显示的,查一下LVDS模块吧

网友:
都有光标了怎么还有人怀疑是显卡呢?晕倒.

网友:
还是搞显卡

网友:
没有遇到过,学习一下

网友:
刷BIOS没有用。故障依旧。用示波器测,发现屏有光标闪一下,然后仅有背光,是死机了。。。也就是说,该机原故障应属于屏一亮就死机的问题。该主板已经换过显卡、刷过BIOS、加焊过南桥,故障仍未排除。望兄弟们支下招

网友:
显卡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屏的码片资料错误也会出现灰屏

网友I:
这种显卡到买全新的,我也遇到过。
拓维科技
显卡是全新的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I:
这种显卡到买全新的,我也遇到过。
显卡是全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