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普MINI 5102上网本插电源可以认到有线网卡,单独用电池就认不到

楼主(2011-12-27):
基地的各位朋友,大家看一下,惠普MINI 5102上网本插电源可以认到有线网卡,单独用电池就认不到有线网卡,无线网卡插电源或者是单独用电池都可以认到,奇了怪了,这到底是什么问题啊,网卡换过了,BIOS也刷过了,IO也换过了,系统也装过了,还是一样的,哎,大家帮一下忙,给点建议,论坛里好心人最多了,先谢谢了!!

网友:
有些机器用电池要先插网线才能让道网卡

网友A:
啊,会这样吗,这样不正常吧,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吗

网友:
啊,我的这个单独用电池的话,先插上网线,再开机,进系统认不到有线网卡,但是你插上电源就可以认到,上网什么的也正常,惠普的机子,毛病多,头都大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啊,会这样吗,这样不正常吧,大家看一下是这样吗

别人给你意见你试下就可以呀,叫大家帮你看下,怎么看????

网友:
引用 网友B:
别人给你意见你试下就可以呀,叫大家帮你看下,怎么看????

哎哟,我都试过了,没有试过我怎么会乱说呢,都不行啊!!但是还是谢谢你!好人多福!

网友C:
会不会跟HP专用软件有关啊。像DELL QUICKSET有一选项使用电池时关闭有线网卡。你接电池进入支持网卡的PE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C:
会不会跟HP专用软件有关啊。像DELL QUICKSET有一选项使用电池时关闭有线网卡。你接电池进入支持网卡的PE试试 ...

好吧,我快疯了,不知道怎么会这样子,我想应该多半还是全软件的问题,哼,谢谢你的建议,好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