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谢谢

楼主(2011-12-27):
一个IBMT31的笔记本,刚开始电流是0.14,不开机,时间一长南桥有点热,取下南桥,电流是0.03,正常吗?取下南桥还有电流?本人刚开始做维修,求高手指点一下

网友:
你上个新的桥,然后开机看看是什么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正常的,待机时好多芯片有电的。。当然的电流。。

网友:
是的,待机电路正常就有电流

网友:
有的待机是不受南桥控制的     没南桥你在查查电压

网友:
ibm t31的机器还没见过,只知道有t30,新机器吗?

网友:
0.03很正常呀,不知道你上南桥后电流还正不正常,呵呵

网友:
你换个新的试试不就知道了

网友:
不可能取下南桥一点电流都没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