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区分BGA是否可以替代

楼主(2011-12-27):
大家好,相信在维修过程中,我们要买料件,但是我有不确定买回的料件能不能用,就是替代性判别问题:比如说我原料是:MCP79MVL-B3,那我在淘宝上买的MCP79MVL-B2可以替代不?希望有老手可以回答一下,不胜感谢!

网友:
查芯片的PD资料了,百度一下,基本上都有的,只要各脚的功能一样,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
除了查资料,到这里问问大家就知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