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主板故障

楼主(2011-12-27):
主板上电无跑码无复位,内存供电1.8V没有,CPU下管供电没用,北桥供电1.2V正常。换过电源IC,换过内存供电芯片还是不行,哪位高手指教下是何故障啊?

网友:
看一下南桥有没有损坏

网友:
CPU供电都没有,复位自然会不正常的
先修CPU供电

网友(2013-11-12):
内存有供电了就不要去换他啊,重点检查CPU供电管理芯片

网友:
俺也学学 看看大哥们的高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