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20,换完传说中的110MT改良显卡后,进系统就黑屏,什么情况?

楼主(2011-12-27):
    原卡:QD-NVS-110M -N A3
改良卡:QD-NVS-110MT-N A3

进PE,或者重装系统时不装载显卡驱动都正常,

显卡有问题? 不兼容?   我是第一次遇到这情况。

补充内容 (2012-2-12 10:53):
此机已修复,又换回原来显卡,木办法啊,木办法。怀疑买的显卡有问题。

网友A:
遇到过换个显卡就好了

网友:
靠 你是不是买得假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遇到过换个显卡就好了

就买了一片,实在不行 只能换回原来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