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 S6420

楼主(2011-12-27):
机子是在外面修过的。主板和屏都被动过的。现在情况是上屏不跑吗,屏应该没有问题,我用张碎屏测试过(只是碎了,电路是好的)。不上屏的话应该是跑完了的。但是外接也不显示。
请问大家有谁知道画圈的地方是什么东西。看上去应该有个三级管或场管。第二排是地吗?
不会叫我去做显卡吧。我不想啊。我希望是哪几个原件问题。
有资料的麻烦分享下啊

网友(点评):
看看在淘宝上有没有卖这个主板。有的话。看你的能力让他拍个原图过来。你懂的。

网友:
去找找图纸吧

网友:
下电路图吧  要不没人知道你问啥

网友:
你看看那锡面有没有动过的痕迹,开机后,那几个角电压测一下。看是几伏的,也好判断。

是被焊过的。因为他上了两个电容上去。明显不对。他把电容两点焊在一个点上就是横起焊的。 从左边从上到下:2.4V GND 3.3V

网友:
这种机器除胶的时候只能除一边,而且是电阻i电容最少的一边,到时候温度够了,提起来就行了

网友A:
找一个图纸吧。这个没有一样的板子,不好说!

网友:
机子的板号是多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图纸吧。这个没有一样的板子,不好说!

找了啊,找不到啊。
就算找到了图纸没有有点图也不好找的啊

网友:
怎么会缺少零件的

网友:
手上没有一样的板子的话就放弃吧,没什么好办法的。浪费了时间,也不一定能学到东西。

网友:
上网找图 我也经常这样

网友:
显卡取下来了。无掉点,无鼓包。
但是左下和右下掉了几个原件。

网友:
这个黑胶也太夸张了把  整个芯片都铺满黑胶了

网友:
还第一次看到这么多胶的,还是要空焊,哎。

网友:
我手上刚好有这机子要修,等明天拍个照片给你。

网友:
我给你提个建议吧,你仔细看看先分出使数据线上拉的信号部分还是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如果是上拉的一般都是电阻,具体是多少欧就要综合的看,如果是显卡到北桥的数据线那就可能是耦合电容,多看看分析分析吧。

网友:
好恐怖的黑胶哦

网友:
下载个点位图,核实元件的参数。

网友:
富士通的看有同有掉料,从电路图上也不好看,只有从淘宝里看哪家卖,请淘宝商家拍个高清图对比一下。

网友:
到淘宝上看有没有这个板的图片
如有一般都可以看到是什么元件

网友:
谢谢你。期待你的答复。
请问这两点是通的吗?
我这个是啊

网友:
初忠:哥的BGA设备使用的好娴熟。

网友:
锅才疏学浅,手头无这板,所以看完了也不知道如何能帮到你,抱歉!

网友:
这 破机器 修个 狗屁    直接 换了 吧

网友:
你那个黑胶怎么弄下来的,温度是多少呀.指点呀.我手里有一个T60的显卡还没有弄下来呢.

网友:
富士通的图纸很难找的,没图纸很麻烦的

网友:
感觉像是烧焦了!

网友:
感觉LZ冲动了  显卡拿下来修好的就几会就很渺小了  机器拿过来你要搞懂是上家没修好还是客户嫌贵了不修    LZ也说了掉件应该先不好补好在说。现在嘛就先做上去在说了 如果还是一样的情况 就可能是上家搞的鬼  我以前修过一台R40的高压条坏了擦上去也是不跑马 你的会不会!!!!!!!呵呵

网友:
楼主的BGA 技术很好  居然没掉点

网友(点评):
一般一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