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暗屏

楼主(2011-12-27):
我是新手来的  请教下大家我有台DELL D630的笔记本暗屏。图中的2脚和13脚是什么的呢?现在其它脚都有电压了。就是2和13脚没见电压。请问这二脚要不要有电压才正常呢?怎样查下去了。。指教  指教 吧

网友:
查供电和信号来源

网友:
暗屏先看灯管有没有问题,再查代电部分。

网友:
要有电压的

网友A:
先 用测试高压条看看灯管好坏 然后再查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接地  这些有了没有  如果有 就换高压条  没有就查电路

网友(点评):
外接正常啊!

网友:
LCD—TST哪脚是到ECE5028-NU     我换个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 用测试高压条看看灯管好坏 然后再查供电 开启  亮度调节 接地  这些有了没有  如果有 就换高压条  没有就 ...

现在我有台一样的D630我己经互换试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

换EC好了? 外接亮不?

网友:
这两个信号没有见过。

网友C:
既然是暗屏,不是灯管,改高压板就一定能搞定.......有时显卡原因ENVDD会出不来,那个是开启背光的信号,图像显示正常,就改个高压板就行了,维修就是维修不用搞得那么麻烦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既然是暗屏,不是灯管,改高压板就一定能搞定.......有时显卡原因ENVDD会出不来,那个是开启背光的信号,图 ...

哪是显卡的原因也有可能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现在我有台一样的D630我己经互换试过了,确定是主板问题。

外接正常啊

网友:
这本子大部分都是显卡啊

网友:
改个高压板好了

网友:
或者按照图纸查第二脚去哪了

网友:
这里应该有个高电位吧

网友:
显卡没有发出开启信号也会这样。

网友:
查到高压条的供电有没有 还有就是开启信号

网友:
查下屏的19V有没有到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哪是显卡的原因也有可能的吗??

显卡不输出背光开启信号高压板就不亮,改个公板不就好了吗?取个主供电,取个屏供电,接个地就行了

网友:
显卡 或高压板 灯管 挺简单的

网友:
显卡加焊了。改高压条白屏再显示啊!

网友:
先易后难吗?先测试一下灯管 高压条好坏,再测供电控制电压正常不?一步步来嘛!

网友:
用外接灯管试下,是灯管坏还是高压板坏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显卡不输出背光开启信号高压板就不亮,改个公板不就好了吗?取个主供电,取个屏供电,接个地就行了

你说的屏供电是多少v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屏供电是多少v啊。

屏的供电是3.3V啊!

网友:
这台DELL机搞不好咯!改个高压板给客人用算了,不过我改高压板还是有点小问题,屏线上面的3.3V全部接过了还是找不到条正确的3.3V出来。都是开机白屏后才显示出来。还好客人也接受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你说的屏供电是多少v啊。

楼下正解,屏供电当然是3.3

网友:
兄弟,不用再查下去了,既然灯管是好的,直接改个高压什么问题都解决了,不用这么麻烦了。呵呵

网友:
13脚是检测,看看到哪里;2脚直接短接。

网友:
2脚是背光开启信号,也许就是因为这个问题,所以你的屏幕很暗。
13脚是检测屏幕是否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