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笔记本显卡g86——603

楼主(2011-12-27):
昨天晚上来的机器 有背光无显示 加焊的显卡 好了 我有点不明白 这个603 和630有区别吗?能代换吗

网友:
可以代换最好换升级版的631

网友:
可以替代的。论坛里有相关讨论:可惜我级别太低不能发布连接。
G86-6XX-A2是全可以代用的 603,620,621,630,631芯片的引脚定义是一样的,至于数字的区别应该是因为芯片的版本区分,应该有稍微差别。有待高手解答。
坛子里有个兄弟说:英伟达公司为了区分供货给哪一家,而做出的编,比如:603是给仁宝的,630是给纬创的。这个也是传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