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分长城代工神舟显示器MCU程序

楼主(2011-12-27):
100分下载分求长城代工神舟显示器MCU程序,现在开机显示无信号,接信号不管在那种分辩率下都显示超出频率限制,电脑启动状态下都显示超频,求MCU程序或解决办法,试过了解决问题的,给予100分下载分,屏型号:HT190WG3-100 S1

用冠捷售后给的程序已解决

网友(点评):
感谢,已修复

网友:
搞个通用驱动板吧

网友:
修复给我分哦~~~~~~~

网友(点评):
不知怎么能给你转,告诉我方法

网友:
点你悬赏那里应该就可以了吧~

网友(点评):
不行,可能只有管理员或版主有权限转给你

网友A:
这种MCU的程序,就算有编程器能支持,却没有转接座,,!!!恐怕只有厂家的售后才有这程序吧!!!

各位看观,,我所说的是,别人有个正常的显示器,怎么把里面的数据读出来呢???写进去可以通过ISP在线写,这个知道啊!

就像笔记本的EC一样,,有一个正常工作的机器,如何把带程序的EC里面的程序读出来和写进去呢?有这样的牛人吗

网友(点评):
看来你这个基地学员学习成绩可不咋地啊!!!这个MCU程序烧录还需要转换座吗?难道直接ISP在线烧录就不行吗?

网友(点评):
说的是,不行,哪LZ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我用580U烧的

网友:
好家伙,搞好没有

网友:
在线写也可以,拆下来写也可以的呀,写的是那个25的芯片,百块钱的编程器就支持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种MCU的程序,就算有编程器能支持,却没有转接座,,!!!恐怕只有厂家的售后才有这程序吧!!!

各位 ...

MST方案完全读也可以通过在线ISP读出数据!拜托你好好学习下再来辩解这个问题!

网友B:
这个悬赏的分我还没收到哦~以后不会再提供了~

网友:
这个不好找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悬赏的分我还没收到哦~以后不会再提供了~

找管理从我帐号里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