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T42极少出现的问题

楼主(2011-12-27):
T42 待机正常  触发后屏下面那些大小写灯 无线灯 电源灯 电池灯 总之上面的灯全都一闪一闪的  看电流是从触发开始到0.6左右又掉下来又上去  一直这样   拆板出来测得所有电压都出来 但是会一高一低的  示波器测出来电压波形也是一闪一闪的  所有电压都一样  连保护隔离都可以测得到波形一闪一闪  不过没其它电压那么明显     修不出来只能换东西排除了   TB H8 联想芯片  所有的供电芯片 南桥 都换过  结果还是一闪一闪的    兄弟们知道是怎么回事的说一下  万分感谢     试过拆下H8再触发就不会再闪了 电压也不闪了 但是换个好的上去还是一样闪

网友:
这样的,楼主可以上个诊断卡,看看跑什么码,再做判断

网友A:
楼主修好了说下哪里问题,IBM的配件不怕换不到

网友:
可能是后级有短路,慢慢排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修好了说下哪里问题,IBM的配件不怕换不到

不是担心配件问题  是找不出问题所在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