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桥的供电问题,高手来

楼主(2011-12-27):
南桥某些供电是不是要等到他自已被唤醒,发信号给KBC后,才能由KBC来打开的?

网友:
多着呢  不知道你想知道什么  有些电压待机就有  有些是开启后才有的

网友:
对的,这个不能是统一的,

网友:
换句话说吧,南桥想发出SUSB#,SUSC#这两个信号,是不是有待机供电就可以还是要所有供电?

网友:
南桥想发出SUSB#,SUSC#这两个信号,不光光是得到待机电压,还要得到EC过来的开机信号,当接收到这个信号后,才会发出。

网友A:
并且还有其它的一些条件也需要满足的,RTC,RSMRST,待机,BIOS。。。。!有关开机电路的条件缺一不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并且还有其它的一些条件也需要满足的,RTC,RSMRST,待机,BIOS。。。。!有关开机电路的条件缺一不可!

呵呵这个我知道,我想问的是:南桥是不是得到待机的供电和其它时钟复位就可以了,还是要得到其它非待机的供电,比如3VS,1.5VS.发给它后才可以发出SUSB#(因为南桥供电不是有待机供电和非待机供电两种吗)

网友B:
LZ找个时序图看看iu很清楚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LZ找个时序图看看iu很清楚了

呵呵就是没DELLPP08L的时序图呀,你这有不?这问题不搞懂感觉修起来有难度

网友:
这个大概都是这样,具体多看看上电时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呵呵就是没DELLPP08L的时序图呀,你这有不?这问题不搞懂感觉修起来有难度

时序图你找下代工厂家的 比如广达时序 仁宝时序 论坛里都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