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怪问题、

楼主(2011-12-27):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联想的。机箱打开 看见北桥1.5V那里有两个电容爆了、客户说点不亮、然后我也没点直接换了。果然好了。 结果正高兴的时候。随手一敲进入windows.  咦 砸黑了呢、。  然后重启妈的还是黑、然后换内存条 一根不行两根。电源也换 、系统硬盘 CPU   主板电容我2200U 和1000U的都换过 电容应该没多大问题.   结果你懂的、  主板型号945GC-M2.求解释  求侮辱、

网友:
擦  进系统黑屏 得先看看是不是系统问题撒   先装个系统试一下了在说

网友:
他的整个电脑我都装了一边、。 系统更是硬盘都要装出坏道了、。。  兄弟3Q

网友A:
不进系统不黑屏吗?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

网友B:
你好好检查下你换的电容吧  有可能不良  品牌机就是这样 要求严格  还有  有的品牌机你不装进机箱里 风扇什么的少插一个都会出现各种问题  祝你好运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进系统不黑屏吗?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

就是选择进入系统那里就黑。进入BIOS那里都是正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好检查下你换的电容吧  有可能不良  品牌机就是这样 要求严格  还有  有的品牌机你不装进机箱里 风扇什 ...

谢谢  基本上我都考虑过  电容各种都换过了、

网友C:
你走运,客户说点不亮,换了可以点亮了,要是他是能点亮的,你换了之后,点不亮了,你才算算是。。。。。。。。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走运,客户说点不亮,换了可以点亮了,要是他是能点亮的,你换了之后,点不亮了,你才算算是。。。。。。 ...

网友:
进VGA模式试试看,看是否跟显卡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