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你遇到过吗?

楼主(2011-12-27):
今天早上客户拿来一台电脑联想的。机箱打开 看见北桥1.5V那里有两个电容爆了、客户说点不亮、然后我也没点直接换了。果然好了。 结果正高兴的时候。随手一敲进入windows.  咦 砸黑了呢、。  然后重启妈的还是黑、然后换内存条 一根不行两根。电源也换 、系统硬盘 CPU 、  主板电容我2200U 和1000U的都换过 电容应该没多大问题.   结果你懂的、  主板型号945GC-M2.求解释  求侮辱
、  因为有点急 多发两个地方、。  在线求助

网友:
求侮辱?

既然进系统黑屏,为什么不装个系统?或入PE看看?

网友A:
楼上的人家说系统硬盘都换了。我觉得楼主考虑是不是刷新率的问题。。。

网友B:
换个纯平估计会好

网友:
还有F8到VGA模式中

网友C:
开机按F8选择VGA模式,进系统之后改下分辨率就可以啦!

网友:
是分辨率的问题吧,进vga模式调一下分辨率

网友:
我没遇到过,不过手下有台爆电容的机器,还没下手呢。

网友:
没有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电容是不是上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人家说系统硬盘都换了。我觉得楼主考虑是不是刷新率的问题。。。

F8  VGA模式 试过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开机按F8选择VGA模式,进系统之后改下分辨率就可以啦!

最先想到的就是这个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个纯平估计会好

纯平俺木有、、、

网友C:
加焊北桥,前几天遇见一个北桥 边电容爆的,换完之后还是不亮,加焊下北桥就好啦!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焊北桥,前几天遇见一个北桥 边电容爆的,换完之后还是不亮,加焊下北桥就好啦!

顶这个,楼主试一下吧

网友(2013-01-02):
加一张显卡试试先。要是不行的话 主板还有问题,要是可以的话 多半是北桥的问题了

网友(2013-02-20):
一般先换电源,主板电容要换好的!

网友:
楼主、有结果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