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Q22C笔记本点不亮。。电流跑到0.6左右

楼主(2011-12-27):
CPU换了 。。。是集显的。北桥是G6150的 是不是要给北桥加焊下。。。。我没BGA 。。用土炮可以不
笔记本

网友:
电压都有老吗,最好不要用那个干,吊件就不好说老

网友:
6150很爱出毛病,焊台都没有怎么做BGA呀,重新植珠,好的可能性大些

网友:
用土炮加焊行不

网友:
好了 用土炮加焊一夏就行了

网友:
估计要换一块北桥

网友:
北桥问题,用风枪先试试吧。应该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