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幕黑的,但是拿手电筒去照能看到画面,怎么回事?

楼主(2011-12-27):
难道是国产零零七中 达文西发明的笔记本?

图中就是花屏换的排线?

网友:
大至是灯管与高压板坏

网友:
楼上高手啊,我还有2台屏幕花的不知道能不能修,外接好的

网友:
拆机首先测供电电压是不是都正常?如果正常,再测是不是灯管坏了?然后高压条。

网友(点评):
多谢指点,灯管不同的品牌能不能替换啊,尺寸一样,如SONY换DELL

网友:
没高端设备的情况下,绝对修不了的坏屏有哪些症状啊

网友:
灯管或高压板

网友:
先测灯管,再看高压条,你说的暗屏这两个地方准没错

网友:
没有背景灯光。

网友:
明显是没有背光,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灯管 高压板 供电线 都有可能

网友:
这个故障很明显的呀!很好修的,看供电正常吗?然后灯管,高压

网友:
常见的问题 很好修的 接个屏试试
确定高压排线是不是有问题

网友:
背光不亮呀。高大压条,灯管问

网友:
电脑显示器的背光灯出问题啦

网友:
可以检查灯管和高压电路看看是否正常

网友:
一般都是灯管或者高压了

网友:
能问这样的问题,可以猜测楼主是外行的,拿专业的维修点搞吧

网友:
测下屏线接口电压,正常了点下灯管,然后高压条

网友:
横线,和爆屏,没的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