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很奇怪求教

楼主(2011-12-27):
一个液晶显示器三星 gh17ls 、冷机开机指示灯闪烁大概一分钟后才能点亮。之前有25v820的电容坏,换过25v1000的电容 ,不插屏线能立刻点亮灯管。插上屏线,指示灯闪烁,屏幕没有任何显示。过一分钟左右可以正常使用,注:冷机不插屏线,可以直接点亮灯管。
液晶显示器

网友:
應該還有電容不行。

网友:
从外面接个5V电压先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5V的电压偏低吧,检查电源5V输出端的滤波电容,或者直接更换

网友:
液晶显示器的滤波电容坏得话 建议都更换 特别是三星的显示器 要不然容易出怪病

网友:
屏不OVER就好说。

网友:
把电解电容都换了,应该会好的,这个又不值钱

网友:
5V 供电部稳

网友:
更换5v滤波电容后已好,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