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70进水,居然烧穿了一个洞,有图,大短路已排除,但触发不显示

楼主(2011-12-27):
修一台进水的G470本子,本来有大短路的,我查了一下,是进水的位置烧洞下去,板层短路了,我处理完后,发现有个供到B+的PQ302的4459场管也烧了,于是换掉,现在情况是这样:
上电后,开机键按了电流直接上到1.2A然后往下掉到1.1A,PQ302很烫,但测起来又没短路
机器3V 5V 1.5V 1.8V 1.05V VCORE的1.1V都有出来了
PQ302的D级只有14V左右,G级有8V,S极19V

14V的D级是供到B+上,这个是不是不正常,B+应该是19V的对吗?
求各位大师们帮我看看

这个是电路图

这个是进水位置

进水位置的电路图。

网友(点评):
表示鸭梨很大,中间有信号层,修这个机子,确实很有鸭梨。心里准备得做好

网友(点评):
cpu坏了么没

网友:
向大家求助一下,高手们帮忙看看?

网友:
这个洞都烧了这么大,能修好吗?等结果

网友:
这么大的洞下面一定有线路走过,现在你要找的就是看那个电压没过来.估计找到点飞线能好.

网友:
这么大的洞  里面没有其他走线?  一旦信号线断了 还能亮?

网友:
看图纸两线吧

网友:
估计是烧穿的部分有其他线路    对照图纸好好查查吧 。。。

网友:
这样也能修呀,真是高手哦,等待结果

网友:
倒霉,换的那SI4459是坏的,再换了一个上去,PQ302的SI4459不烫了,现在开机直接走到0.8A,然后就没动静了

我也觉得是洞里面有走线,看来除了点位图,是没有知道走的是什么线的可能了

因为进水的地方有个屏开关,所以试着换了EC,还是不行

网友:
你老厉害了。这都能修好。 ?? 等待结果。
  声明我不是灌水啊

网友:
我还没修过 烧成大洞的。。。如果是我看着那样。。。修的 心思减一半了。。

网友:
这该死的板子上,小的元器件根本没标号,除了MOS管和电感还有一些大芯片,以后的板不知道是不是都这样了
你想看着电路图跑线路??中间一过孔你会知道线再跑哪儿去吗?

网友:
额。。那么大个洞还能修么

网友:
绝对没有表面一个洞那么简单,就算修通电了,主板也不会显示的。

网友:
可能还有短线

网友:
关键是不知道漏洞的地方的中间层走了哪些信号。
仁宝的板好像没有点位图吧?
即使有,也不会有中间层的走线图吧。
难度很大。

网友:
这个洞是个问题啊    要是IBM 的就好办点

网友:
这么大的洞下面估计是有走线的,楼主不要一味的只修电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