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TFT19W80PS故障为亮下显示画面就灭,能开关机

楼主(2011-12-27):
打开显示器检查了电压,电源板区的管子型号是8A9S131八脚的,电压不稳定由高持续到底,而高压板区两个管子型号都为P5506SVG八脚的应该是双MOS管,有输入没输出求指点
显示器

网友:
换个通用高压板吧 接3根线就可以

网友:
换个通用的高压板啊

网友:
之前换了,就好了但是怕是别的电路有问题,这样解决是不是太好弄了,想在修精点但是有没有图纸 悲剧啊

网友:
高压板一般还不好修。主要是换起来太方便了。都没去研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