喇叭无声音,插耳机是好的,换喇叭也没有声音

楼主(2011-12-27):
喇叭无声音,插耳机是好的,换喇叭也没有声音,会不会是声卡芯片的问题?

网友:
插喇叭那个接口对地短接了  换一个把

网友:
会是插耳机的接口的问题吗??

网友:
一般应该是功放或者耳机插孔坏

网友:
遇到过,没有解决,期待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