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ga烤箱烤完主板直接上bga还是凉一会儿再上bga

楼主(2011-12-27):
在bga烤箱烤完30分钟的主板直接上bga还是凉一会儿再上bga

网友:
凉一会儿呗....我这里做BGA~~都要架在BGA上用风扇吹

网友:
直接上,应该问题也不大吧

网友:
肯定是直接上啊,就和人去桑拿一样,要趁热啊

网友:
大冷天的,上好的。

网友:
都各有各的想法  不好说

网友:
我都不烤,直接上

网友:
我也不烤,直接上

网友:
没问题,可以上

网友:
还是烤烤吧

网友(2017-03-07):
烤烤更健康 去去潮气成功率也高些

网友:
没烤箱都是直接上 做多了就有心得了

网友:
没烤箱的,一般都是BGA红外预热台上预热个15分钟左右,有烤箱的只要手能拿得住主板不嫌烫,那就可以直接放BGA开干。烤箱和红外预热目的都是为了去除PCB中间夹层中的水汽,防止高温剧烈汽化引起鼓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