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压板如何剪线?有图片!求答案,

楼主(2011-12-27):
高压板如何剪线?有图片!求答案,
四灯管的高压,如果有和部分有损坏,那么把损坏的那一组高压剪断,留下正常的那组高压部分,请问,这样子可以吗?如果可以,请告诉我要怎么剪法。谢谢。

换一条吧,这个都烧糊了......
干维修不是糊弄的,换板吧。
当然不行了 剪了会保护的 哪有你这样维修的??即便是可以也用不了多久的。你会臭名远扬的。 换一块高压条才10多元 维修好了不返工。也赚个好声誉不是更好??

网友:
剪了也不可以 得去保护  楼主的水平还是直接换一个吧  10多块钱的事

网友:
   那里有条线 你按着剪掉就行了

网友:
不然你把高压包那里剪掉就好

网友:
去保护很容易的啦

网友:
楼主这高压板 才10多块的事 还不容易坏

网友:
不建议啊 用不了多久的 换一个吧 也不贵  从基地多发点 备用

网友:
建议直接换,要不先去保护试一下

网友:
这个还没试过。

网友:
这样是不行的,会保护的,也就是亮一下就灭掉。

网友:
你去了解下:高压板专用芯片去保护的方法先。

网友:
二话别说,直接换班,维修简单,直接,好收钱,返修率低,何乐而不为

换了直接了当,修好了也不稳定的!
还不换板抓紧时间收钱
真是换板得了,了了的银子吗。

网友:
如果是想深入的学习就看看去保护方法

网友:
你是干维修的不!剪板的代价很大!,先修修看,修不好直接换板子,一块普通高压板才几个钱啊!

网友:
建议你换高压板,省事,放心,收钱还多多~~~

网友:
还是换板省事呀风险还小

网友:
直接换一片吧,都那样了

网友:
还是用通用高压板比较好。

网友:
还是换一个吧

网友:
换了好些,修了也不是很稳定的。。。

网友:
直接换多简单省事 效力有高

网友:
是改装还是? 改装就地线 12V供电 信号就可以了 很好改的

网友:
刚没看到图 高压追究额更换就好了 7块钱一个又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