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1-12-27):
6.4寸的夏普屏,不接屏线白屏亮度还可以,接屏线有信号图像,肉眼仔细看能看到,但很暗几乎为黑屏。
已换高压板试过。
是屏坏了吗?
黑屏

网友:
n你换屏试下啊

网友:
手上没有合适的屏试,所以想求助大体确定一下故障。

网友:
换驱动板试一下。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屏可能坏了

网友:
测下灯管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