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品牌机 945主板 开机不跑码 修复

楼主(2011-12-27):
   接到此板  目测了一下基本正常。客户反映着机器偶然能开机  但是一会就死机 ,现在连机器都开不开。我没有上假负载直接上U发现检测卡 00  说明CPU 没有工作  ,插上假负载   测试电压  主供电没问题   PG 也没问题  时钟也没问题  VVT 也没问题  复位也没问题 ,既然CPU 没有问题  就查查别的供电  , NB  SB  IO   BIOS  全部电压正常   既然正常   那就看CPU 有没有选中  CPU  测试了一下  发现并没有通过北桥和南桥 刷BIOS  也是不会有用的  因为没有选中 BIOS   现在唯一就是查  地址线了  先查  CPU 地址线  发现有两根无穷大  ,我又打的  内存地址线  发现内存也有不同  最后判断  NB  空焊  ,  给NB 加温 在测试还是不同   最后还是选择植球  完工以后  打阻值  完全正常   开机一路飞上去   此板就修复了

如果感觉我写的还可以  那就帮帮加加分吧  感谢哦!!!

网友:
写的很精彩 图文并茂 北桥虚焊导致的开机不跑码

网友:
看来没人要一楼啊   ...

网友:
cpu发出ads#指令 你测得那个引脚知道bios没被选中? pci的真周期信号 楼主重要的信号没写!

网友(点评):
能不能发一个关于有复位不跑码的检修思路

网友:
假负载 。诊断卡。。高电平,低电平。。学习中。。。路漫漫修远

网友A:
同问,楼主具体测试ADS#信号的办法

网友:
修了多长时间   如果是我  压压  北桥

网友:
就这也拿来晒,这般一看就知道哪里容易坏

别人分享的经验,是给不太明白的新手看的,会的人就要低调

网友:
别的就别说了,人家写出来,也花不少时间和精力,学习其中好的东西就好了,如果你已经知道了,就当复习功课,对你也没有坏处。集思广益对己对别人都有好处,同样的问题可能有不同的解决办法

网友:
引用 网友A:
同问,楼主具体测试ADS#信号的办法

测量ads#当然是开机的一瞬间用示波器测量是否有跳变  没跳变就证明cpu还没正常工作 cpu要经过北桥-南桥-bios 楼主直接测量的测试点没说清楚  楼主乃高手

网友:
顶一下  此版我也修复过几块  楼主修复的问题还没见过,学习了 ...

网友:
力顶楼主,就是你怎么判断没选中BIOS的呢?能否详细说一下 也让兄弟们学习一下吗?谢谢

网友:
杀杀,必须秒杀。。。。

网友:
进来学习学习,感谢分享。不错的经验。

网友:
谢谢大家对我的支持    ....

网友:
大家的评论我都看了    有拍钻的有鼓励的   不管是拍砖  还是鼓励  我都感谢

网友:
CPU 做的问题 也很大哦

网友:
呵呵  楼主不知道有没绕弯路 如果没有的话应该是个高手

网友B:
哎呀  你的头像真是有意思   我在坛子里   看过你不少的回复  就是因为你的头像

网友:
楼主你是怎么测量cpu有没有选中bios的 直接打南北桥的值判断南北桥的好坏 还是你的这个bios是32脚的   你测量cs#片选信号 用万用表测量其电压 还是示波器测量其波形?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哎呀  你的头像真是有意思   我在坛子里   看过你不少的回复  就是因为你的头像

呵呵  还好吧  多看点帖子学习下   顺便高点下载分

网友:
这么简单不知道真的修好是还是假的连显示的图都不发一张

网友C:
多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多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网友:
希望楼主能再详细些

网友:
我觉得应该来电图片。

网友:
虽然看着简单,但还是要学习啊! 呵呵

网友D:
搞几张图来看看,感觉可能会好点

网友:
引用 网友D:
搞几张图来看看,感觉可能会好点

有图啊  你没看到吧    你可能点的是   维修间内点故事   所以看不到吧

网友:
有焊台就是好呀!   杯具

网友:
写得非常好,佩服你呀

网友:
先压一下北桥,还是不错的,快而省
做北桥不容易啊。楼主看来有设备

网友:
打总线阻值。楼主有耐心啊。。。那么多对。

网友:
多谢分享!很好的经验。
.

网友:
楼主,你出来解释下吧。BIOS 你是怎么晓得,CPU没选中。为什么直接怀疑北桥的。解释下吧。我们都是菜鸟

网友:
还不错吧 思路还比较清

网友:
赞楼主,945容易座虚焊,桥虚焊比较少,楼主的判断方法虽然比较麻烦但是更 准确,领教了

网友:
楼主挺牛了,想那种有时能开有时不能开,开机会死机的鸟板十有八九是有虚焊的状况了。要么座子,要么北桥几率都是非常高的

网友:
= =!这个一般我都是拿个灯座测试下CPU座子,然后再查其他的。。

网友:
感觉这不是联想品牌机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