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小故障不知如何下手

楼主(2011-12-27):
朋友在乡镇,每次都要插拨24针接口才能开机,没遇到过,这个故障有谁遇到过吗?估计是那部分的问题?

网友:
不会是电源的接口有问题吧,我手里维修用的这个电源因为经常插拨,现在就是这问题,经常插上后不供电,要好好插下才正常。在条件的换个电源试下就清楚了

同感,测试的电源太难用了,我都想撇了

网友:
不重新插拨,开机是能供电的,cpu风扇能转,但就是点不亮。

网友:
主板不重新插拨,开机是能供电的,cpu风扇能转,但就是点不亮。

本文来自:迅维网(www.chinafix.com.cn),出处: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483197-1-1.html

网友:
2个地方 CMOS电路  和内存供电的控制信号出错

网友:
确定是电源的问题,换电源后正常,至于那个电源,慢慢检查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