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410M不触发维修

楼主(2011-12-27):
如题,有待机不触发,首先查RTC电路RTCRST#3.3V,因为没有示波器,打晶振2脚有电压,暂且算正常。
接着查EC工作条件,电压、时钟、复位、还有程序。
测得供电3.4V,继续测晶振2脚,1脚3V,4脚0.2V,明显不正常,直接摘掉晶振,再测2脚,1脚0.5V,4脚0.6V,接上电源,还是不触发,继续查复位19脚有3.3V。
接下来查BIOS,CS#,VCC,正常,因为没有示波器,放弃了,还是来看上电时序吧,按开关,EC第二脚NBSWON#有高低高的跳变,接下来EC发出S5ON,实测已发出信号,可是并没有产生+3V_S5

继续找,原来G极没有电压,+15V没有产生如图,+15V是经过4个二极管自举升压产生, 实测PD15自举到10V正常,可是PD14 的2脚没电压,看来PD14是坏了,因为没找到同型号的双二极管,就找了2个单独的二极管换上,再上电,测得有16V,成功上电,上好CPU和内存,就听见滴的一声,心想可以亮屏了吧,可是等了好久就是不见屏亮,仔细一看,原来是黑屏,屏里有显示的,没办法,拆屏吧,高压条是个标准的4针,供电、开启、调节、地,(应该没记错吧,呵呵),测的1脚无电压,2脚和3脚3.3,把屏线重新插下还是不行,只有再查主板了
测得21、23、25LCDVIN无电压,怪不得,没有高压了,继续找到Q9,G极和S极有18V可是D极无电压,直接更换,再测有了18V,这次应该可以了吧,接上显示器,漂亮的联想LOGO出现了,至此此板修复
PS:不知道为什么图片不能按顺序发来,一次性发在下面了,写的有点乱,大家将就这看看,写帖不容易啊!

虽然有点乱 但是还行

网友A:
是不是网站问题啊,之前发帖都可以的,这次发帖图片顺序怎么都弄不好

网友:
写得有点乱,

网友:
高手啊!感觉你修机子太容易啦!简直就是在捡钱!呵呵呵。

网友:
楼主好厉害啊 向楼主看齐

网友B:
楼主搞维修多久了,是师傅级了吧?

网友(点评):
额。。。2个月不到,从基地出来就自学,没人教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B:
楼主搞维修多久了,是师傅级了吧?

几次出来就是不一样啊!那你现在自己开店了吧

网友(点评):
还没有哦,是打算存点钱再开,不想拿家里的钱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网站问题啊,之前发帖都可以的,这次发帖图片顺序怎么都弄不好

我都只会发一张图片,发多了不知道顺序

网友(点评):
先把照片传上去,然后想放在哪句话后面就把光标移到了,然后点一下图片就好了,不知道今天为什么不行,我的稿子里还是可以的,一发表就不行了

网友C:
请问Q9是什么沟道的管。为什么G/S都有19V你就判断它坏了呢。不管N还是P都是不符合逻辑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Q9是什么沟道的管。为什么G/S都有19V你就判断它坏了呢。不管N还是P都是不符合逻辑的。

我也以为是的,可是我测Q8是正常工作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分压,电阻也换过了,绝对没错,最后换了一个MOS管就好了

网友:
这也只能说是经验了吧

网友(点评):
其实有的时候做点改变也是可以的,比如说一些电容少了就少了,很多主板没图纸,你也不好随便上个电容,还不如不上

网友D:
高手呀,有时间加我一下呢,好好沟通一下嘛,好不好

网友(点评):
离高手还早,只是来店里没有师傅,就我一个人,都是自己慢慢摸索,加上基地教的东西,经验积累的快点,不过交流我很乐意,俗话说3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嘛,我们总有一天也会变成诸葛亮的

网友:
分享的好喀斯特

546436630 -4 严禁灌水

网友:
感觉思路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Q9是什么沟道的管。为什么G/S都有19V你就判断它坏了呢。不管N还是P都是不符合逻辑的。

对了,可能是GS击穿了吧,肯定是个P管,我换的也是P管,当时修的有点急,也没测,写出来的肯定和做的有差别的了,有写细节写出来太啰嗦了,肯定好都人看的烦

网友:
学习了,三可油。。

546436630 -4 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D:
高手呀,有时间加我一下呢,好好沟通一下嘛,好不好

好的,能加你qq吗?我的就是770655470

网友:
引用 网友B:
几次出来就是不一样啊!那你现在自己开店了吧

楼主这点跟我真像,看来我们是志同道合之人啊